主板上的贴片陶瓷电容的作用都是什么呢?

楼主(2023-04-17):
主板上的贴片陶瓷电容的作用都是什么呢?掉了一颗不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量一下电容两端,如果有接地一般情况下不用补,不接地一般是有用的。

网友:
就看它的作用了

网友:
根据二楼的说法去做就对了

网友:
二楼出大湿。

网友:
二楼正确。

网友:
好的好的 谢谢2楼。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