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5ikbr不过保护隔离奇怪问题

楼主(2023-04-17):
手边一台小新air 15 版号nm-b601,一开始客户说不充电显示电源已接通但电池电一直掉,拿到我这边来发现电源口灯都不亮了,拆开量了下发现不过隔离,PQ312,PQ311的4脚电压为0,充电芯片是24780s,24780s的28脚有19v,6脚2.7v,24脚6v,换了24780s发现还是不过保护,定个电池回来发现能正常开机,电源口灯亮但没有电流,保护隔离还是没过,发现把24780S换成24780保护能过,但不能充电,还发现个奇怪问题断开PR301后PQ312的4脚就能正常产生25V的电压,保护就过来了。现在搞不明白了

网友:
换掉PQ314呢?

网友A:
PR301后面的事情了啊  可用这么理解吗  查查吧 答案就在方圆五厘米内

网友:
主要是几个管子

网友:
第一个隔离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301后面的事情了啊  可用这么理解吗  查查吧 答案就在方圆五厘米内

机器修好了,BST的2.2欧的电阻变成160多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机器修好了,BST的2.2欧的电阻变成160多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断开就不检测后级公共点了,所以能过。这就说明问题还是公共点不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的哥们儿

网友:
楼主挺细心,BST的2.2欧的电阻变成160多欧了都检测出来了

网友:
这个相位角的上管应该会热吧

网友:
高手,厉害,太佩服了!

网友(2023-09-03):
有点东西!!!!!!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Y4200D笔记本,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量发现公共点电压只有3.2V控制蕊片是BQ24780S测得重要脚电压如下:

3脚CMSRC 隔离管S脚检测:0V(正常为19V)
4脚ACDRV  隔离管G脚控制:0V(正常为24V)
5脚ACOK  交流电源好:5.98V
6脚ACDET 交流电源检测:2.83V
24脚REGN 蕊片自供电:5.98V
28脚VCC :19V
分析:当BQ24780S  5脚6脚24脚28脚的电压正常后蕊片就会工作,3脚4脚就会产生19V24V电压,但是现在不产生,果断更换一片全新BQ24780S后插电19V公共点出来了,4脚24V出来了能开机进系统拷机24小时后好景不长3脚19V'4脚24V消失为零,随后连续更换了几片BQ24780S都要能工作24小时或多一点时间就消失。

看来不是BQ24780S的问题还有别的零件坏或不良引起的。既然换蕊片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不行说明故障在3脚4脚线路上的元件。看点位图这3脚4脚上的元件只有两个4.02K电阻,和第一隔离场管QM3056M(N沟30V 106A)  和第二场管P0A03BEA(N沟30V 101A)。二极管档拆出来测量发现第一隔离场管DS阻值为0.356欧而正常的场管一般是0.498~0.512欧左右说明性能不良。果断用一个EMB04N03(N沟30V 100A)代换上去,插电拷机5天5夜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