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龙 B365M-VH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23-04-17):
无cpu供电,1.2vSA有,芯片是rt3607BC,首先:供电正常,DVD2.7v正常EN0.28不正常。发现en是由一个电阻过来1.8开启

网友:
换了1K电阻后OK

网友A:
RT3607B  基本上都是12V分压过来的   那里来的1.8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3607B  基本上都是12V分压过来的   那里来的1.8呢

每个主板设计不一样,要懂得灵活变通

网友:
这个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