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影驰没有核心电压

楼主(2023-04-17):
   但1.8v电压都正常   查了  en    vin   vcc  都正常    核心电压不出    1v只有12v   5v     en开启没有   核心电压没有  1v也就不会有
在想是不是到核心的断线了   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A:
测pwm外围电路 ,MOS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核心的供电条件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pwm外围电路 ,MOS管有没有问题。

我看mos管有12v    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只有核心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的供电条件都有吗?

就是1.8v的 en vin  vc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