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80 nm-b521

楼主(2023-04-17):
求助大神给个思路,现在的故障现象:不升压,电池能开机,拔了电池不能开机,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行,两个BIOS都刷过尤其是那个u184,芯片都换了刷了还是不行,u192,各项供电都是正常的,这个升压芯片反复换过了4个,现象都是一样的,tupe-c接口也换过了,主板上的两个type-c都是一样,只有5v,u184 BIOS到u192的4个脚也没有断线,通电的时候u184 示波器下面没有波形,这里我不清楚这个升压的BIOS是一插电源就有波形,还是压根就没有波形,还是怎么回事,这里不清楚,有大神了解的话讲一下,求指教

网友A:
能充电,说明升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充电,说明升压是正常的。

关机充的电,充放电芯片有5v供电后会自己产生一个10.几v的电压,然后给电池充电,这个电压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