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550m pro vdh wifi主板,背面嗑掉了个小东西,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

楼主(2023-04-17):
拆机时铜柱磕掉了,试了下还能正常用,不过担心后续出问题,想问问大佬们这个地方是啥零件,有必要补上吗

网友A:
正常用就没必要装了

网友B:
可能是电容,能用别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容,能用别补了。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用就没必要装了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能正常使用可以不用管

网友:
楼上说得对。能用就 行。不要再去增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