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 2014版CPU问题求助

楼主(2023-04-17):
14年4月稀里糊涂地买了X1 2014版后没一个礼拜就蓝屏死机再也启动不了,返修换了主板后就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刚过保没几天突然又犯病了,上网搜了一下没想到原来是通病。售后不管了人又在国外,看网上有人用烤箱修主板就尝试用实验室电炉加热了一下没想到修好了。可是也没坚持多长时间,又折腾几次最后说什么也不行了。就这么放了几年直到最近看视频提到联想低温锡,就想着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问题。正好最近需要一台能上网的设备,就想着找人给修修。原机配置是i7-4550U 8 GB,查了一下五代CPU封装一样,就想着能不能换一个新的CPU,另外板载内存能不能一起扩容,不知哪位能不能提供一些意见?谢谢!

网友:
主板不是很贵,也可以直接换高配的主板

网友:
这个不是CPU问题,也不是低温锡问题(14年联想还没这通病),这是键盘上的触摸条发热,刚好又压在板载内存通道上面,导致的内存与cpu通讯不良造成的。完美解决方案是换一套x1c 2015的主板和C壳键盘。

网友:
插一卡笨,这一代都是内存问题,设计缺陷一般都是换2015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