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E430C,待机偏高达到0.34,不开机

楼主(2023-04-17):
故障现象如上,待机0.034,不开机。拆开,打3V,5V无电压。测公共点电压也为0。公共点二极值0.001,应该是有点短路。应该是保护了,隔离保护电路都没过。

P2有19左右,p3无电压。PQ301,PQ304的4脚栅极也是19伏左右,应该是低电压,2个管才通。直接跳过上下管烧鸡,都烧到3.5安还没有摸出问题。

又跑电路,BQ24727的VCC无供电,现在脑壳都跑晕了,求指点。

网友:
烧不出来查19v

网友:
你用多少伏烧的后级啊?这个电流确实大。。

网友A:
B+对地阻值小吗?烧B+

网友:
3.5安,不可能没有发烫的?19v都没出来,查工作条件啊,后面的先不考虑

网友:
先修出来19v,查工作条件啊,后面的先不考虑

网友:
B+短路你不烧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对地阻值小吗?烧B+

就是烧的B+,都提到2.8V了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O,不应该是大短路吗?你测的哪个点的对地阻值?

网友:
如果你确定烧机没有发热,那你要关注下接口类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公共点短路,烧鸡

网友:
烧鸡大法,经常不小心烧焦手,但内心是高兴的

网友:
经过一番查找,是PQ1005的mos管给击穿了,换了一个各个二极值都正常了,待机3, 5V也都出来了。

可以开机,也有跳变了。

但是待机有点低,只有0.007,最高也只跳变到1.1左右。测量各供电电感,内存,独显,显存,cpu等等都有电,发现给核显供电的电感没电,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