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4-20显示器读出来程序和买来的程序两个

楼主(2023-04-17):
花钱买的联想x24-20液晶显示器MCU,求解25l8006e为什么一擦除就卡主然后芯片再也连接不上了,一清就挂掉了?故障现象:连接HDMI接口出现黑屏,闪屏,无信号,但是DP接口又是好的没问题,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相写个程序试试结果翻车了两块板子都认不到IC了郁闷

网友A:
这个最大可能就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可能就是BIOS芯片坏了

但是我买了两个一样的芯片写完bios以后现在就直接不上电了,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