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假负载CPU供电正常,装真CPU只有VBOOT电压。

楼主(2023-04-17):
板子是华硕的Z170-P。
到手测量各个地方阻值,除了南桥的1.05阻值只有9(另一块可以开机的板子是14)。
装上CPU 内存 开机机诊断卡重复跑码7F-32-35,然后掉电重来。
测量CPU供电只有0.85(VBOOT电压)。
并且VCCGT电压为0.
装上假负载,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并且时钟复位都产生了。
根据SVID产生的条件,检查了供电 VDDQ VCCST VCCIO VCCSA 都在正常范围。
时钟 PEC-E a13 a14测量也正常
PG信号,vccst_pwrgd procpwrgd 都是1v 也是正常的。
手里没有示波器,但是测量电源芯片的 SVID_DATE SVID_ALERT# SVID_CLK 都有1V电压。

BIOS也刷过了,BIOS芯片用正常板子上的也是一样的情况。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助。

太闹心了,b360m还没弄好呢..

网友:
论坛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解决方法,求大手子

网友:
cpu座子空焊。

网友A:
但是装假负载所有电压 复位 时钟都正常,如果座子有问题,假负载不也应该有问题吗?

网友B:
cpu座子右下角那里明显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座子右下角那里明显腐蚀了

没有,光线问题,在点位图上那里应该还有不少元件,都没上件

网友C:
测bios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bios有没有波形。

示波器还没买..

网友D:
CPU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E:
跑码掉电还是仔细检查U供电,还有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有没有问题

有,只有VBOOT电压,所以很不懂啊,装假负载电压都正常,装CPU电压就只有启动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跑码掉电还是仔细检查U供电,还有南桥

装CPU只有启动电压,工作电压没出来,但是装假负载工作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装CPU只有启动电压,工作电压没出来,但是装假负载工作电压就出来了

建议换个电源芯片试下,假负载是没有带负载,真U是带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个电源芯片试下,假负载是没有带负载,真U是带负载的。

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了...昨天买了芯片,还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装假负载所有电压 复位 时钟都正常,如果座子有问题,假负载不也应该有问题吗?

假负载就是假负载,代替不了真负载。它并不是每个相关的引脚都连上的。

网友:
先收藏,有结果再看看

网友:
CPU估计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但是装假负载所有电压 复位 时钟都正常,如果座子有问题,假负载不也应该有问题吗?

跑码才会出真电压,只能证明没过内存和供电芯片没坏 具体那坏了有可能是桥或者座子

网友:
CPU供电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码才会出真电压,只能证明没过内存和供电芯片没坏 具体那坏了有可能是桥或者座子

最怕听到桥坏了....

网友:
cpu供电每一相上下管G极有没有电压
老吴来了
如果有一相正常其他不正常,那只是掉电或者进系统死机,不会不出电压的
详情

网友:
cpu供电每一相上下管G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怕啥  有可能CPU坏呢

网友:
修好后,分享一下结果,大家都涨一涨知识。

网友:
这种换了桥9成会好

网友:
没有集显电压说明内存没过,查内存条件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装cpu电压正常,装cpu后核心电压只有一半,芯片条件正常,也换了芯片,最后没修好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每一相上下管G极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一相正常其他不正常,那只是掉电或者进系统死机,不会不出电压的

网友:
假负载应该只是提供一个SKTOCC触发信号,让电脑正常上电吧,但是供电没有回路,属于空载,没有反馈的,此时PWM是固定占空比,所以有输出,但是上真U,就有可能保护电路,取样电路,稳压电路,反馈电路,只要有一路不正常,就会保护关闭供电。EN只是触发的必要条件,供电只有稳定,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