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37开机键没有3V电压,

楼主(2023-04-17):
戴尔3537开机键没有3V电压,公共点只有17.40V,请问大师们这情况哪里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
我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开开开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先看看充电芯片,把公共点的电压修出来

网友:
开机,待机电路是维修的基本常识。那几个MOS管子或下拉电阻 重点检测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