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里的电容是多大的,拜谢啦

楼主(2023-04-17):
V星B450i plus max wifi主板背面,在m2硬盘区域内的小电容给碰掉了

网友:
求助帖要用心发,图要清晰,要注明是那里掉件。你这样的图想帮你都帮不了。

网友A:
找个头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用的

网友:
要发版号哇。例如 ms-xxxx  ver几点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头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用的

感谢大神,我去试试。我是外行确实不太懂

网友:
跟在大神后面修机半年 ,绝杀99的机器

网友:
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

网友B:
电容一般要求并不严格,大小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C:
pcie 总线电容 废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一般要求并不严格,大小差不多就可以

感谢大神回复,准备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 总线电容 废板拆。

感谢大神回复,准备试试了

网友:
pcie 总线电容 废板拆

网友D:
废板随便拆个头差不多的,没得拆一坨锡过去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废板随便拆个头差不多的,没得拆一坨锡过去也没问题

你确认小电容能一坨屎搞定吗?

网友:
把板号报出来帮你搞定

网友:
可以直接找板子的电路图啊。

网友:
这个找个差不多大小的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特殊的电容,可要可不要

网友:
这种电容可以只买耐压有那么高的就行,比如计算机主板的电压不超过12v,你就买16v耐压的,大小尺寸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