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楼主(2023-04-17):
各位大佬,我遇到一个联想z485能正常开机,开机放视频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屏幕就不亮了,还能听见视频的声音,电脑也很烫,换了硅脂和加焊显卡后故障依旧,换了一个屏幕测试也是一样的,知道的麻烦回复一下,大恩不言谢

网友A:
是屏幕不亮还是有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幕不亮还是有其它什么问题

用二十分钟左右就不亮了,但还能听见视频声音,强制关机等一会儿又能放二十分钟左右的视频然后又不亮屏了,不晓得是啥问题

网友:
外接呢?会不会是桥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幕供电方面的问题吧,外接应该正常。听到声音。查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幕供电方面的问题吧,外接应该正常。听到声音。查灯供电

是屏幕上的供电还是主板上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