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iPhone 6plus 突然黑屏又花屏了如何恢复?

楼主(2023-04-18):
苹果iPhone 6plus 突然黑屏又花屏了如何恢复?

打游戏的时候突然黑屏,再次开机就变成花屏。换屏测试,发现换屏故障依旧, 刷机发现进度条卡在20%不动了,最后刷机失败,这种情况可能是硬盘底层出了问题,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6plus

      【故障现象】花屏

      【维修过程】

      接到一台机器,型号为苹果iPhone 6plus,客户说手机打游戏的时候突然黑屏,再次开机就变成花屏,重启好几遍都是这样,没办法只能拿过来维修。

苹果iPhone 6plus花屏 图1

      接到机器后,直接拆机,先找个屏幕换一下测试,发现换屏故障依旧,那应该不是屏幕的问题,测量显示座子阻值正常,扣屏测电压也正常,测了一下GPU电感,电压和阻值正常,更换GPU电感故障依旧,本来准备换一下显示供电或者做CPU,不过尝试将主板联机,发现可以进恢复模式,那就先刷个机看看吧。

      刷机发现进度条卡在20%不动了,最后刷机失败,这种情况可能是硬盘底层出了问题,我们先把硬盘撬下来,

苹果iPhone 6plus花屏 图2

      换个新的硬盘重新刷机,爱思马上就过了20,刷机成功,显示也正常了。

苹果iPhone 6plus花屏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换个硬盘扩个容 要不没法收维修费啊   机机太老

网友:
我以为是黑白触摸的问题呢 客户不要资料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