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gtx650 rt8120a只出0.7V

楼主(2023-04-18):
如图所示,此显卡之前能点亮的,表面和风扇清一下灰后就不亮了,故拆开检测ddr_v为0,按大神说拆掉Q511三极管也不出电压故换上新的RT8120A芯片,换后起初还出1.5V的,不知为何现只有0.7V,请高手指教一下:wuyu:

1脚10.5V 之前有12V的
2脚0.75V
3脚0V
4脚4.2V
5脚12V
6脚0.43V
7脚1.05V
8脚0.7V

网友A:
确定管子好的情况下 找一下显卡线路图,查一下 上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看图纸吧!找找那里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管子好的情况下 找一下显卡线路图,查一下 上级供电是否正常

嗯,好的,在慢慢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吧!找找那里拉低了.

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