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台N修的外星人M14X R2改集显 附图纸 原理图

楼主(2023-04-18):
一台外星人外星人M14X R2独显不装驱动都感叹号,无法启动代码10,驱动能装上WIN7重启卡死无法进系统WIN10装上驱动立马卡死。刷BIOS依旧不行。

测各个电压正常,显存+1.5VSDGPUP对地电阻1欧?烧鸡只有核心发热
原理图感觉改集显简单,LVDS从桥出来

找独显供电开启干他

本想拆QZ19短接12脚发现右边有部分看不明白,如下图

所以从DGPU_CORE_EN开始动手,短接QZ20后能亮机,功率也从40W左右下降到22W了,
但5秒左右就掉电了,再开也这样。

想想还是拆后面PU601开启端的PR650电阻,这下不掉电了进系统也正常了。
这就很奇怪,为什么短接QZ20掉电,搜DGPU_CORE_EN也没其他连接点啊

后面图是前面前辈维修过的地方

版号和UH5 PLT_RST#

Q32 PCH_PWR_EN#

不明跳线

系统显卡设备没有截图

求解惑第三张图DGPU_PWR_EN_R#后接管子的电路

多谢大家观看

网友A:
游戏本没了显卡就没灵魂了,但对维修来说能收钱就是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本没了显卡就没灵魂了,但对维修来说能收钱就是主

雀食,这本子还厚又重。朋友不要的,捡来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