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14ITL 2021版号LA-K321P大短路维修

楼主(2023-04-18):
小新Air14ITL 2021版号LA-K321P 机器拿来时候插电不升压,经检测5V短路,下面看看烧的件非常曲折 这是烧毁的件,其中有个TAPY-C的芯片,由于没有,所以我只能开启我的改造之路,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最后是亮机图,还有一个地方,这个主板图纸有个地放和板子对不上,UC5芯片,请各位修到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注意一下。TAPY-C诱骗器绝缘要做好,这次没有开口放过他一马。要看开圆口版的可以看我上个贴。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A:
这机器是不是也带圆口充电口  直接打眼换个适配器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路过学习了

网友:
大神值得学习

网友(2023-05-18):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不是也带圆口充电口  直接打眼换个适配器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66666666666666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  一模一样的现象 5V短路  烧的也是一样的 SN2001024  ALC3287 UC5    这个Type-C芯片很贵 80左右一个    同行的 价格报过去了  没修  刚过保修几个月 说是去找一张发票拿去服务站

网友B:
这款前几天刚修一台 一模一样的现象   5V短路 SN2001024  ALC3287  UC5 U10 全都烧了一个洞  Type-C芯片很贵 80左右一个  同行拿过来的 价格报过去 没修  刚过保没几个月 同行想办法走售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前几天刚修一台 一模一样的现象   5V短路 SN2001024  ALC3287  UC5 U10 全都烧了一个洞  Type-C芯片很 ...

:lo基本都是烧这些,,质量越来越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不是也带圆口充电口  直接打眼换个适配器是不是也可以?

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D(2023-08-03):
兄弟,诱骗器给个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诱骗器给个地址

马云就有,搜一下就有锕

网友:
真是太曲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云就有,搜一下就有锕

找到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是不是也带圆口充电口  直接打眼换个适配器是不是也可以?

可以直接改圆口电源的,省事。

网友:
可以用原身接口改飞线供电接地。cc1 cc2就ok

网友(点评):
这样更省事

网友:
我有一台直接CPU 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基本都是烧这些,,质量越来越次,,,,,,,,,

这个机器,我也刚遇见过,5v烧了,3V阻值22烧鸡CPU也废了

网友:
诱骗器什么协议 功率够用吗 ? 发热吗

网友(2023-11-12):
我换了8个,楼主换的我都换了,烧得比楼主的凶,EC 接口芯片,声卡芯片等等都没有跑脱,还是没有好。

网友(2024-04-08):
内存供电1.2v没有,有碰到的吗

网友(2024-08-25):
这机器5V短路通病 ,平均烧4个以上芯片,哪个玻璃的PD芯片必挂,修过好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