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x8mmb18d0 HP 440 G7 HSN-Q21C装不了系统不能进BIOS求助中

楼主(2023-04-18):
刷过BIOS.不知怎么处理了求助大神支招

网友A:
应该可以正常跳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正常跳过吧

谢谢.来时电脑是跳不过.后面只刷了无线网卡边上那个.内存边上的用了原来的.要报错可以进系统用

网友(2023-07-16):
最后是什么处理了呢?就这样报错用?

网友:
刷的BIOS 可以发上来分享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