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本导入键盘和usb驱动教程

楼主(2023-04-18):
在(win系统安装)的选项中添加驱动,选择到U盘的路径,开始安装就可以了,安装完成以后重启就可以识别键盘和鼠标了。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加载的软件载哪里哦,只有一个说明使用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加载的软件载哪里哦,只有一个说明使用的方法!

根据机器型号  找对应的windows驱动版本   然后解压  里面有一个ixch的文件夹就是   usb3.0和键盘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机器型号  找对应的windows驱动版本   然后解压  里面有一个ixch的文件夹就是   usb3.0和键盘的驱动

感谢指导,下次有遇到,可以好好试一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指导,下次有遇到,可以好好试一试了!

嗯  好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