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

楼主(2023-04-18):
华硕b450,不跑码,测量cpu各电压都正常。但是,只要插上键盘。图中红圈几相供电就会不工作,上下管的g极电压就会消失。
虽然问题很明显了,但是想不通啊,为什么会引想cpu供电?而且只引想这三路?

网友:
换键盘试过了吗?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键盘问题,准备换一个桥,但是这根桥有毛线关系呢

网友A:
还真有可能与桥有关联,开机时序的问题,插上键盘后,到键盘这里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可能与桥有关联,开机时序的问题,插上键盘后,到键盘这里就卡住了!

先换了一个pwm主控芯片,现在是不管插不插键盘那三相供电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