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 不识别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3-04-18):
开机无法识别充电器  换了好几个原装电源  不管用 示波器ec   ps_id 有波形  再看电源接口第三脚只有3v 顺着图纸往下找pr4  成了5.几k  从废板找了个33Ω 故障解决

网友:
总结一下  pr3和pr4 两个电阻  一定要注意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如果不装电阻可以值连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装电阻可以值连码

我也想试但是没敢  我怕再出别的毛病

网友:
楼主,辛苦了,给大家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给大家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阻止变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