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个比较怪的情况,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3-04-18):
冷开机如图有干扰纹,大概10分钟后恢复正常。
电视周围没有放任何磁场,排除电源问题(可调电源也是同样)
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已经都换新,故障依旧。

网友:
主板上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了。

网友A:
切换到纯色画面也有水波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纯色画面也有水波纹吗?

有的,冷启动就有,10分钟后就基本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冷启动就有,10分钟后就基本好了

感觉有点像逻辑板的问题,又有点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2023-05-21):
没有好的办法,代换法排除

网友:
奇怪。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