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6款A1534开机?

楼主(2023-04-18):
苹果2016款A1534开机?,高温锡焊CPU后ok……

网友A:
楼主,高温焊锡能重坐CPU,技术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温焊锡能重坐CPU,技术666

260度特高温锡做U才能用的住(高于原厂贴片时217度锡膏标准),你可以用功率2300W以上的风枪直接吹焊U或者背面板底170度恒温预热同时正面用1300W风枪450吹焊即可……

网友B:
楼主是搞手机的吧,这是硬盘供电的问题,你加焊CPU热到它了,用几个月就会返修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硬盘供电那个通病,加热热到那个芯片了,估计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搞手机的吧,这是硬盘供电的问题,你加焊CPU热到它了,用几个月就会返修的

是搞手机的,搞CPU前硬盘供电已测,客户长期Win10发热导致的大概率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硬盘供电那个通病,加热热到那个芯片了,估计会返修

客户长期Win10发热大概率C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