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 版号 GL553VD 电流1.6A不显示

楼主(2023-04-18):
华硕GL553VD 电流1.6A不显示。问题是刚开机1.3A电流,内存有跳变波形,这时候没有核显电压。10秒后电流跳变到1.1A ,这时候核显电压出来了,但是屏幕没有显示。再过15秒后电流跳变到1.6A 屏幕还是没有显示。期间键盘大小写键灯也不能控制。BIOS刷了3个没有好。手里刚好有这个CPU SR32Q便换了上去,换完后完美开机。电脑配置是7700HQ 显卡是GTX1050 4G,顺便把BIOS也上传上来,这个BIOS没有在这个机器上没有论坛里说的风扇狂转,开机快显卡驱动也都正常。。

网友A:
这板用的sic6xx 老火! U是重灾区! 我今天干了一个 是Gpu坏!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U  坏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用的sic6xx 老火! U是重灾区! 我今天干了一个 是Gpu坏!

最后一张 图片 我 听到了  非洲蕉响曲的声音

网友:
这种U坏的特别多,我都遇到好几台了,都是集显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用的sic6xx 老火! U是重灾区! 我今天干了一个 是Gpu坏!

Sic6xx是什么

网友:
最好把cpu这几个场管都换了

网友:
楼主,你这型号的返修台好用吗?稳定性怎么样?成功率高不高?

网友:
这板CPU坏的多

网友:
CPU坏的太多了,现在的设计都把散热问题给忽略了

网友:
FX53VD 这垃圾机,碰到二台没修好,第一台公共端大短,烧到一个小黄电容坏了,取下,不短了,结果上电看起来正常,以为好了,接屏后不显,电流1.59A 刷了N个BIOS 不行, 听论坛说 U坏,放弃了,今在又接一台 开机电流又是1.59A,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