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识别SATA接口的硬盘,怎么检修

楼主(2023-04-18):
各位师傅,主板无法识别SATA接口硬盘,要如果检修,确定故障点,主板开机无法识别硬盘,直接进入BIOS 我的检查步骤:
1、进入BIOS,查看是否检测到硬盘,发现主板没有检测到硬盘
2、更换SATA接口,故障依旧
3、更换SATA硬盘数据线,故障依旧
4、把SATA数据线和硬盘接到其它主机上能正常访问到硬盘的数据
5、重置BIOS,还是识别不到硬盘

网友:
先看供电   时钟   复位  PCIE总线

网友A:
主板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的?

网友:
更换南桥,看看能否识别硬盘

网友:
查接口电路与管理该设备的南桥

网友:
也要看看主板型号吧

网友:
南桥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的?

是一块台式机主板,品牌是七彩虹

网友B:
南桥周边的精密电阻测试一下

网友:
SATA是直接和桥通信的,如是只是一个接口不识别有可能是小零件坏了,但是如果都不识别那就是桥的SATA坏了。直接换桥

网友:
学习学习,兼职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周边的精密电阻测试一下

到处看到你的回复 大佬  你的积分还是不见涨多少诶  有问题找你问问

网友(2023-07-06):
手上就有个昂达的h61m,刷bios没用,换了多条线还是无用

网友:
排除腐蚀,就是PCH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