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_随意刷_升腾D610Bios

楼主(2023-04-18):
发一份升腾D610Bios文件,自己用编程器备份的Bios文件

文件大小8M

文件校验信息:
++++++++++++++++++++++++++++++++++++
文件: E:\升腾BIOS\D610原片_拆机备份\D610_BAKK.bin
大小: 8388608 字节
修改时间: 2023年4月16日, 18:50:51
MD5: 19A075D59028FD4F061C05FC86A6CAB6
SHA1: 860F5B256DF470B560D6ED5768423A88E3BF6152
CRC32: 439B4CC6
++++++++++++++++++++++++++++++++++++

网友:
Bios芯片是1.8V的低压Flash芯片,请在编程烧录时注意一定加上低压转换板如果不加转换板,烧片自负!

F2直接进入CMOS设置没有密码!没有密码!没有密码!
如果提示输入密码请君一刷解忧愁!!!!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个刷这bios的工具软件吗?fpt.efi我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软件我没有,我一直都是用编程器刷BIOS,既快又安全现在编程器,土豪金那种也就三十五块钱这个钱节省了不少多少时间的,编程器只是一个工具

网友:
另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编程器就是一个工具而已读出写入不要去纠结一些软件的应用,只要东西修好就是OK.

网友:
对了你说的那个软件好像是在爱快的技术云盘里面有看到过,你去爱看路由那边找找!

网友(2024-04-10):
刷了BIOS可以随便刷系统?

网友:
感谢分享试试怎么刷

网友(2024-09-20):
实测升腾D610  CPU  J1900  刷完后秒亮。。客户用的是WIN7系统

网友(2025-01-24):
是D610专用的吗?能刷飞牛吗?

网友:
直接编程器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