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监控录像机密码重置办法

楼主(2023-04-19):
一台实时威硬盘录像机,更换硬盘后密码不对.短接J4旁的1.2脚重置密码无效。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短接重置密码方法。求教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短接再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短接再加电

谢谢 试过无效

网友:
一般都要官方出软件。。或者你找到存储ic给他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