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MG2580S解决1700或5B00故障

楼主(2023-04-19):
准备买打印机,看到这个型号比较便宜,就搞了一台二手的回来,搞回来才发现不能打印,显示故障是5B00,一筹莫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连纸都不过,一打印就提示5B00,在网上查了才知道,这个打印机是一次性的,不能清零,后来查到打印次数是保存在后面的24C08芯片里,最开始用手上的逻辑分析仪观察打印时写入24C08的数据,但写的数据太多了,没分析明白,后来就直接买了烧录器,对24C08芯片数据全部重写,这样就可以清零打印次数了,打印机就能打印了,但打印才发现墨盒也堵了,于是又去搞搞了一台回来,回来提示1700故障,这个故障是5B00的前兆,重写刷bin也解决了报故障问题,但墨盒还是有问题,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机型,毕竟太便宜,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刷机流程,毕竟找到这个帖子的都是已经入手的,再劝不入手已经晚了

1. 首先入手CH341编程器,不贵15块以内能搞定

2. 下载CH341编程软件

3. 飞线,也可以把芯片拆下来用SSOP烧录座烧录,但看烧录座有点贵,用几次感觉很浪费,拆芯片我感觉更麻烦,没买,直接飞线,飞线只用4条线就可以了,不用8条线全部接准,飞线需要有点洛铁功底,电路板忘记拍照了,网上copy的图不是太清晰,看黄色字体就行,红色是copy下来就有的,把这对应接在烧录器上

4. 在CH341软件里打开bin文件,刷入就ok了,线接对秒完成

5. 把主板装回机器试机
6. 提醒提醒,刷机前还是备份,虽然备份出来也没什么鸟用,但如果下载的bin不对刷入是开不了机的,本贴bin已测试没问题
7. 永久使用,找废旧变压器或者电感,把里面的铜丝拆出来(头发丝大小就行),飞线用这个,一头焊3步中的点位,一头焊个排针,正常装机,把排针一头拉到机器外面,满了就把CH341编程器拿出来,接在引出来的端子上刷一次,这样就可以完美避开废墨满的问题
操作过程中很多都没拍图片,当时也没想着要发帖,打字比较累,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加 V       zbb379887175

网友:
这都可以?厉害。

网友A:
直接换个新的芯片也很省钱了 虽然你弄的难道复杂 但是还是可以的 你机器序列号还在了不全新的数据是不带序列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新的芯片也很省钱了 虽然你弄的难道复杂 但是还是可以的 你机器序列号还在了不全新的数据是不带序 ...

序列号没关注过,但这东西有没有不影响,反正能正常打印,这么做的原因是可以永久使用,换芯片要不了多久又要换

网友:
谢谢师傅虚心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序列号没关注过,但这东西有没有不影响,反正能正常打印,这么做的原因是可以永久使用,换芯片要不了多久又要换

你确定永久使用以后不会提示废墨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永久使用以后不会提示废墨满了!

满了就刷,线引到机器外面,不用拆机

网友:
听说这个打印机分很多芯片型号

网友:
不知道MG2560是否也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2023-06-02):
这个思路不错,我正好要试试

网友C:
芯片是4G08  能刷吗?

网友:
感谢楼主!哎,真是便宜没好货啊。真坑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4G08  能刷吗?

先备份,应该是可以刷的

网友(2023-12-15):
谢谢楼主分享,这打印机真是个垃圾

网友:
我也入手这个型号的二手打印机,不过现在还没提示墨满,但是很慌。也特别想学维修技术,先保存下来慢慢消化

网友(2024-03-24):
厉害厉害高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