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iPhone11无服务,打不了电话如何维修?

楼主(2023-04-19):
苹果iPhone11无服务,打不了电话如何维修?

接到机器测试发现是无基带无串号,这种肯定是主板的问题,所以我们直接拆机检测主板,具体维修过程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苹果iPhone 11

      【故障现象】无服务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客户说用着用着就不读卡了,显示无服务,打不了电话。

苹果iPhone11无服务 图1

       接到机器测试发现是无基带无串号,这种肯定是主板的问题,所以我们直接拆机检测主板。

       由于11是双层主板,且基带在下层,我们先把主板分层,处理好上下层的焊盘,再用测试架夹起来开机测试,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那就不是中层虚焊的问题了,接下来把下层基带附近的供电阻值全打一遍,看能不能找到问题。打完基带主要供电阻值并没有发现阻值短路和被拉低的地方,那接下来只能查一下基带电源出来的一些比较小的供电,不过打值也没有找到有问题的地方,下层大部分供电阻值都打过一遍。

       所以我们现在把目光转移到上层上,上层虽然没有那么多信号部分的芯片,但是却有两个功放,而11有个通病就是上层有个3.15v的供电短路导致无服务,打开点位,找到这路供电的位置,在上层打值发现这个3.15v电压已经短路了,这路供电是基带电源供给功放的3.15V供电,正常阻值应有500多,现在实测上层为0,下层阻值正常。

      那我们直接烧机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苹果iPhone11无服务 图2

       烧机后有一颗电容融化,直接将其扣掉,再测阻值已经恢复500多,用测试架夹起上下层再开机测试,此时基带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直接将上下层重新植锡贴合,装机插卡测试,此时信号已经出现了,故障完美修复

苹果iPhone11无服务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通病故障点了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