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源怎么启动

楼主(2023-04-19):
平时修修普通电源,这个电源不知道怎么启动。
PSON和GND之间有5.3V,短接PSON和GND,电源没反应。
PSON和FB之间有5.3v,短接也没反应
PSON和PGO、PGI之间5.3v,分别短接也没反应
5VSB和GND测有5.3v
不知道这样短接对不对,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应该是绿色加GND哦。要不就是电源是坏的

网友:
绿色线加GND

网友:
电源是坏的.

网友A:
楼主这是何机器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何机器上用的?。。。。。

好像是防火墙上面的

网友B(2023-05-29):
绿线接地不行的话,你拆开电源盒,看下IC型号,就可以在百度上查这个IC是几脚为启动脚了,然后你再追踪是哪部份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接地不行的话,你拆开电源盒,看下IC型号,就可以在百度上查这个IC是几脚为启动脚了,然后你再追踪是哪 ...

搞了个尾插,看尾插蛮复杂的

网友:
不懂,学习中,看看大神们咋处理。

网友C:
make一下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ke一下等待结果

买了一个原装尾插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