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30不开机,充电也没反应

楼主(2023-04-19):
华为P30不开机,充电也没反应

      接到机器直接拆出主板看电流,看到电流触发后3mA归零就知道主供电肯定短路了,发现电源附近一颗电容明显融化,将其加热扣掉,再测主供电阻值恢复正常。

      【机器型号】华为P30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P30,故障现象为不开机,客户描述说正常使用突然就坏了,充电也没反应。

华为P30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直接拆出主板看电流,看到电流触发后3mA归零就知道主供电肯定短路了,华为的主供电短路表现与苹果相反,苹果短路表现为上电5A大电流,而华为的机器主供电短路表现为上电小抖,呈保护电流。

      测量主供电阻值,发现其阻值对地为0,那我们电流表调到4V开始烧机,发现电源附近一颗电容明显融化,将其加热扣掉,再测主供电阻值恢复正常。

华为P30不开机 图2

      扣屏开机测试可以直接进系统。

华为P30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拿捏的有点轻松

网友:
这么轻松的少啊。

网友:
烧鸡大法好啊

网友:
烧机就是快   楼主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