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ISK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19):
联想15ISK不开机故障维修

  接到机器后直接拆出主板,单板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并未发现明显有问题的地方,直接用稳压电源上电,发现触发后电流定在246mA,这种电流前面的保护隔离和待机条件肯定都有了,我们直接跟着时序走就好了。

【机器型号】联想15ISK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联想15ISK,故障现象为不开机。

联想15ISK不开机 图1

       接到机器后直接拆出主板,单板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并未发现明显有问题的地方,直接用稳压电源上电,发现触发后电流定在246mA,这种电流前面的保护隔离和待机条件肯定都有了,我们直接跟着时序走就好了。

       测量DSW-PWROK和RSMRST#电压3.3V正常,测量PCH-PWROK也正常,下一步就是桥读ME开始输出各路时钟了,经测量发现桥的24M时钟并未起振,BIOS程序已经读到了,为以防万一,我们直接备份原机BIOS,然后去刷个新的BIOS试试,刷完发现故障依旧,那就要测量时钟线路有无问题了。

联想15ISK不开机 图2

      测量时钟阻值发现3脚和1脚阻值完全相同且1/3脚相通,这肯定不正常,这两条线路中间隔着一颗1M的电阻,绝对不会相通,测量电阻RC34发现其阻值已失效,变成了0欧电阻,

联想15ISK不开机 图3

       去料板摘个一样大小的电阻装回,更换后上电电流可以跑到1A左右。装机测试,扣屏后上电,成功点亮进系统。

联想15ISK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最后附一张由船长制作的联想15ISK上电时序图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失效怎么可能是短路呢?最多也是阻值变大,这位置又没高压是吧,这指定是有人做的手脚,你应该感谢上家给你留了机会

网友:
你是怎么测试到24M的晶振不工作的,是没有电压吗,还是没有阻值,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这个1M  电阻从来没见过击穿的

网友:
时序图太模糊,高清就好了,谢谢。

网友:
这机子短路修的最多 基本上都是主供电滤波电容   时钟这里100%人为换的RC34  这个就没遇到有坏的 你要说晶振问题我还相信

网友:
我还以为是通病,呵呵。。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我也觉得是有人做的手脚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学习了  不过这种情况真奇葩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性能不良 你吹下电阻它又能工作了

网友:
大佬时序图能传一个高清的吗

网友:
这个电阻 变成0欧 人为弄的 吧  做的故障!

网友(2023-07-20):
感谢分享!技术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