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死活没声音

楼主(2023-04-19):
做了个系统后死活就没声音了,。

网友A:
这笔记本什么厂家出的

网友B:
这种笔记本难搞,七年前有台人家安装系统格式后就不行了,客户硬要他搞回原来有系统的,只好邮回厂家两百元安装系统,所以现在见到这样的机器都小心点。

网友:
深圳产的电脑,12v供电,坑货。驱动还不好找,上次装了个系统,指纹驱动死活找不到。开关在键盘上,换个键盘成本200多

网友C:
BIOS里面是不是有禁用声音的设置呢

网友:
这个系统安装版才行。驱动还不好找。垃圾电脑。网上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是不是有禁用声音的设置呢

这个BIOS 也奇葩。有的就进不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笔记本难搞,七年前有台人家安装系统格式后就不行了,客户硬要他搞回原来有系统的,只好邮回厂家两百元 ...

是的。好多就没有BIOS 。只有2串黄色英文什么引导什么的。垃圾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笔记本什么厂家出的

深圳多。贴牌子。平板改的

网友:
杂牌本子  直接无解

网友:
山寨本做系统 我都给客户报风险装完可能没有声音

网友:
这种山寨版笔记本,挺不好搞得

网友:
大概率是驱动的问题,找厂家让他们远程给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笔记本难搞,七年前有台人家安装系统格式后就不行了,客户硬要他搞回原来有系统的,只好邮回厂家两百元安装系统,所以现在见到这样的机器都小心点。

高手,能分享一下图纸不?为什么经历如此相似??

网友D:
上次给人家装系统也是这样,让客户找网上卖这电脑的发了一个这声卡驱动过来就可以了,我仔细研究过,这山寨机用的是手机的声卡,没有驱动是搞不好的

网友:
这类设备跟小米平板2样,声卡都是intel sst的,好多软件只能匹配上设备ID,但是装上其实没声音

网友:
国产的难搞

网友:
找相同的本,把里面的声音驱动备份出来

网友:
万能驱动试一下,不行就找厂家远程给你弄

网友:
都拆开了,不妨看看声卡芯片型号,对应装驱动

网友:
这种垃圾机子换个喇叭不行就外接用了

网友:
让他找厂家要驱动,我弄过一个。他最后找客服要的驱动才搞定,当时触摸板和声音都没有

网友:
找到声卡,按型号找驱动,来分

网友:
这是个杂牌机,只能先测试声卡是什么型号,再找个万能声卡驱动软件试一试。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拆机、改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给人家装系统也是这样,让客户找网上卖这电脑的发了一个这声卡驱动过来就可以了,我仔细研究过,这山寨机用的是手机的声卡,没有驱动是搞不好的

我也是翻了百度谷歌才找到声卡驱动 真恶心

网友:
连接耳机有声音么

网友:
用回18年以前的老系统装就可以了

网友(2023-06-07):
杂牌子的驱动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