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小米4到小米ES。EA2022都可以更换桌面了

楼主(2023-04-19):
小米4到小米ES。EA2022都可以更换桌面了。有全套软件教程。有人需要的话回复我。我上传附件

网友:
真的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小米4,ea.小米4系列盒子我都有,都没问题的,4用adb直接改。ea要外挂其他软件

网友:
4以上的小米电视,先安装当贝桌面或者其他三方桌面,再安装lmutimate10.安装后打开lm设置一下桌面就搞定。这里分享一下电脑用的adb.和软件。

LMutimate10.apk

adb.exe

AdbWinApi.dll

AdbWinUsbApi.dll

db.bat

fastboot.exe

fastboot.exe

remov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