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的颗粒有一个发烫

楼主(2023-04-19):
DDR4的内存条,插入电脑有一个颗粒发烫,电流变大了,
这个颗粒怎么办,拆掉不装行不行?是颗粒里面的短路吗?

网友:
换颗粒呗,有啥有啥犹豫的

网友:
直接换颗粒

网友:
换颗粒,不用犹豫的啦

网友A:
如果是8G的内存8个颗粒,去掉一颗还剩7G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8G的内存8个颗粒,去掉一颗还剩7G可以用

回来试试可管用

网友:
几十块钱得东西,直接换条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