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京瓷1040打印机,单打印的,机器闪灯不自检

楼主(2023-04-19):
   开机红绿灯交替闪烁然后正常,绿灯闪13下,然后红绿同时长亮一下,然后红灯绿灯同时闪2次,然后继续绿灯闪13下,交替操作,没有自检动作,更换过硒鼓,显影,检查过定影,粉盒,现象依旧,进出纸张的传感器也检查了,可以联电脑,装驱动,但是工作不了,显示 ,,有碰到过的大师指点下。。。是不是主板或者激光器问题?

网友:
有请高手出场。

网友:
传感器问题吧这个需要重新拆机仔细安装好每一个配件螺丝 传感器

网友:
定影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一般是定影温度传感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