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短路导致屏接口的亮度调节信号短路

楼主(2023-04-19):
机械师笔记本 版号k15cr 故障暗屏
没哟图纸 吧屏接在华硕笔记本上面反推发现屏使能信号
亮度调节信号都没有电压 查亮度调节发现对地为4
烧鸡发现南桥短路

网友:
要换桥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ec有问题,目前没遇到过亮度调节南桥给的,建议断开亮度调节接线短接亮度调节和开启信号这样可以亮缺点是亮度固定死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帖子,开启也没有,就断开en和pwm,短接两个信号和屏供电接一起这样也可以点亮,至于南桥能坚持多久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