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一个松下CF-19用的Win7 64位操作系统

楼主(2023-04-19):
普通的操作系统安装了,声卡驱动不行,没有声音

网友:
单独找个声卡驱动不行吗?

网友:
找一个官网的声卡驱动试试

网友:
其实 ubuntu 真心比 windowns 好用, 只是有些软件不好找。 软件的打开速度和编译速度比windowns快的多。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2023-07-27):
使用鲁大师自动安装不行就到官网下载
https://pc-dl.panasonic.co.jp/dl ... =&oc=&l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