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X550CC的主板开机灯亮无显示

楼主(2023-04-19):
自己用的一台华硕X550V型号带独显的笔记本,以前就是用着不开机了,就放一边,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好了,现在又不行了,开机灯亮,但电流只能到0.02A,就再不动了,拆开量了待机有5V,按开机3.3V也出来了,就是不跑电流,
测试了EC的条件都是对的,就是开机跑到维修指南的24  SUSB_EC没信号出来,查也是EC芯片19脚没出信号,

又对比了开机的时序,发现要EC出这个芯号,要EC和南桥还有BOIS芯通讯正常先才会有这信号出,所以先怀疑是否BOIS芯片有问题,就网上买了个烧录器和芯片回来试试

换上后还是一个样,测试了7和8脚都有3.3V,6脚也有时钟信号,5和2脚都有信号,但在测试中电流跑上去了,关电再开机还是不跑电流,再怎么点BOIS芯片的脚也没反应了,在这个芯片上花了好多时间都没用,又泡在讼坛上看了好多,有的人说这机排阻易出问题,再一个个排阻测试

在把南桥电阻测试了一编,开机跑电流了,各电压都现来了,不会是排阻虚焊了,装起来烤下机先

电流正常在0.9A

不过开了不到3个小时就不行了,想着是不是温度上来又虚焊了,把南桥排阻都焊一次,但开机还是老样,无语了,没办法,再把排阻测试一次,没问题啊,没思路了
不会是南桥虚焊了吧,我这种新手又没工具的不敢下手,没办法,再量下周边的小电阻吧,在测试中发现一个电阻的阻值很大,不会是这个坏了吧,在补焊了一下,再测试35欧,好像正常了,再上电测试还是一样的,带电测试下这个电阻电压,发现是没电压的,但表笔碰到电阻后听到有异响,测试了边上的大电感,1.5V出来了,查看了点位图,发现这个电阻是和晶振并在一起的,那就有可能是晶振出问题了,没有起振,就没有数据给EC,就没启动,在给晶振加焊后,测量了下电阻线路上阻值为41欧,(这个电阻我拆下来量过是1M)再上电,开机了,

再上电了好久还正常,就是这晶振有问题,没有这个料就不换了,先用着,我是第一回修电脑,有那说得不对的,还请大老多多指出

网友:
楼主好心细,检测时一丝不苟,值得学习

网友:
没有想到是晶振导致     学习啦

网友:
可以的  你按时序来修会更快 思路会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