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 D3V A 1.0接CPU秒掉

楼主(2023-04-19):
如题
技嘉B85M D3V A 1.0接CPU秒掉

接CPU秒掉电。
不接CPU 通电掉电,

测量内存有1.5V 桥1.05V 、12V5vIOVIN检测正常、CPU 没电压。 换了IO 也是一样。

有一组上下MOS管,有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测量UG1 UG2 开启电压才0.5,太低,至少2以上 最后换了95812好了。

网友:
查一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主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楼主厉害,换掉管理芯片,秒杀了

网友:
供电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