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V2.REV.1.02奇怪问题维修。

楼主(2023-04-19):
突然点不亮了。发现BIOS--7脚无电压,换822解决,其它822也一起换了一批。
各电压正常。内存1.21V,并没有1.5V。不亮机。于是刷BIOS。
刷了N个华硕P5G41T-MLXV2.REV.1.02BIOS,明明对应的BIOS。就是不亮机。
但刷了一个如下面图
的BIOS却亮机了。但用不成。
是何道理?有没有达人说明一下?

网友:
这个仔细检查822

网友:
应该就是你换电阻的位置 有问题 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拔掉U盘试试?

网友:
根本没插U盘。它好像要自己做BIOS升级。

网友:
不用管,让他读取BIOS文件,等他结束后看是否能启动。

网友A:
如何还是不能启动,那么,BIOS芯片可能坏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还是不能启动,那么,BIOS芯片可能坏了,换一个。,

BIOS芯片换过了。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换822是 什么意思,麻烦楼主解答

网友:
修好请说一下结果及过程。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中的朋友
学习了

网友:
感谢 提供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要上编程器重新刷,但是需注意用之前备份的编程器固件刷,如果用官网直接刷的话可能会认不到集显和网卡。

网友:
也有同样的问题,关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