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3 3590 笔记本大短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04-19):
同行一台I7 9750CPU  GPU 1650TI的3590笔记本(板号18825-1),这台笔记本算他倒霉吧,本来是屏幕暗屏、连带换A壳的,换屏后测试后装机的电脑,结果放一晚上,第二天再开机不开机了,用可调直接大短路,在我跟前翻监控看到是开着机装的后壳,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反正我是不敢这样操作。拆机实测公共点对地为0,拆主板火眼金睛看半天,找不到哪里故障痕迹,只能烧机了,先选择用1V烧机,摸半天没摸出来,心想坏了,这种摸不出的很大概率是大BGA芯片坏了,直接加成3V烧机,这回明显了,CPU巨烫,这还用说啥,只能换U了 , ,拆U后测阻值还短,这个不用说,肯定驱动管坏了,导致把公共点电压直接进U烧U了, ,拆掉这个驱动芯片后,公共点阻值恢复正常,保险起见,直接连同供电芯片、四个驱动一起换掉, ,装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BIOS读的原机的改ME后一起附上

18825-1 G3 3590 9750U 1650TI 显卡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666

网友:
厉害厉害,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维修技术出众啊

网友:
厉害  我到现在都不敢换CPU

网友:
植球眼睛都看痛了

网友:
楼主烧鸡大法很好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大短都是CPU和显卡凉了

网友:
4代以后cpu坏的几率很大了,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已经没有意思了 搞不好就是CPU挂

网友:
没bga不敢动u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CPU就挂了,开机进系统了,在开机CPU就挂了,放弃了

网友:
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2023-08-05):
大意失荆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