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883右声道异常,请指点

楼主(2023-04-19):
一块主板的声卡ALC883右声道声音极小,几乎听不到,左声道正常。已确认耳机正常。
另外用声卡音频管理器软件,将声音输出到粉红色MIC3.5MM接口,则声音一切正常。(已测量蓝色3.5MM耳机接口和主板连接良好)

通过点位图发现左、右声道通过电感、电容分别连到ALC883声卡芯片的35和36脚。
不开机用二极管档位测量35和36脚对地,分别为700左右和160左右,36脚明显偏低。请问是否可以确定ALC883声卡芯片损坏?

网友A:
用镊子短接35,36脚。
1.如果声音正常了(换声卡)。
2.如果故障一样(查声卡到接口的线路)
3.如果左右声道都不正常了(先换声卡,故障若不变,排除右声道线路是否有短路)。
注意,以上方法针对的是主板后置音频接口。

亦可测35,36脚电压,正常是一致的。跟VREF电压一致(2~2.5V左右)。
如果不一致,基本是声卡本身问题。

网友:
换声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35,36脚。
1.如果声音正常了(换声卡)。
2.如果故障一样(查声卡到接口的线路)
3.如果左右声道都不正常了(先换声卡,故障若不变,排除右声道线路是否有短路)。
注意,以上方法针对的是主板后置音频接口。

亦可测35,36脚电压,正常是一致的。跟VREF电压一致(2~2.5V左右)。
如果不一致,基本是声卡本身问题。

行家啊!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35,36脚。
1.如果声音正常了(换声卡)。
2.如果故障一样(查声卡到接口的线路)

35,36脚无电压的是不是芯片坏

网友:
断开ALC883声卡芯片36脚的电感、电容,再测ALC883声卡芯片36脚的二级体制,如果接近700,说明ALC883声卡芯片不坏

网友:
什么软件可以把将声音输出到粉红色MIC接口上?
我的声卡也坏了,后面基本没声,前面失真。

网友:
橙色图标里面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35,36脚。
1.如果声音正常了(换声卡)。
2.如果故障一样(查声卡到接口的线路)

感谢大佬指点,声卡到接口的线路之前已经走过了,无断连,元件外观也都正常。
回头先测试电压,然后再用文中的方法短接35和3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36脚无电压的是不是芯片坏

一般是芯片坏,也要注意27脚,VREF接的电容是否有短路。
还有芯片5V供电没有那肯定也是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35,36脚。
1.如果声音正常了(换声卡)。
2.如果故障一样(查声卡到接口的线路)
3.如果左右声道都不正常了(先换声卡,故障若不变,排除右声道线路是否有短路)。
注意,以上方法针对的是主板后置音频接口。

亦可测35,36脚电压,正常是一致的。跟VREF电压一致(2~2.5V左右)。
如果不一致,基本是声卡本身问题。

厉害厉害!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指点,声卡到接口的线路之前已经走过了,无断连,元件外观也都正常。
回头先测试电压,然后再用 ...

嗯,测电压的话极少数是进系统才有电压的,这个进系统测试就可以了,以免造成误判。
这个进系统测即可排除。

网友D:
有个疑问,35和36从字面上翻译不是前置输出吗

网友:
楼上牛掰  学习了

网友:
大神回达满分

网友:
取下声卡芯片,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35和36从字面上翻译不是前置输出吗

我也觉得是前置的,短接前置是想说明什么呢,不懂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呢,输出口位置都不正常

网友:
以前修过一张电流声很大的没修好,对比一张正常的板子外围电阻电容都正常。芯片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接35,36脚。
1.如果声音正常了(换声卡)。
2.如果故障一样(查声卡到接口的线路)

35脚电压2.71伏,36脚只有0.3伏。
另外短接两脚后,左右耳都有声音了,但是其实都是左声道,右声道的声音是完全听不到的。声卡芯片坏了。问题解决,封贴。

网友:
输出插口到芯片的元件全部换掉,还有下拉的电阻电容也一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