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一般你们如何报价烧CPU 的主板的?

楼主(2023-04-19):
华为笔记本老烧CPU ,一颗CPU 750元 。遇到客户要换CPU 的一般你们如何报价,还有如何说辞。

遇到那么贵的CPU 万一还有还有下次在烧CPU 这风险可就大了。

网友:
                                   这个板层也烧了,只能换主板

网友:
标压的还可以换换,低压的没价值换

网友:
标压的还可以换一换,低压的要不上价,不适合换

网友A:
cpu  坏了 一般笔记本都不修的   像外星人   苹果笔记本  客户还会 考虑考虑的

网友:
换主板吧,省的后面售后麻烦

网友:
你说坏cpu 肯定不信你!

网友:
烧成这个鬼样子了 还换CPU  你这是真的胆子大 我们一般换板子  不换就退机子

网友:
一般都是换板了

网友B:
一般换板子   标压的游戏本可以换着试试  能报上价格

网友:
设计缺陷。报1500,保一个月。要么换板,价格 XXXX 保三个月

网友:
目前都是给人换成amd的主板 电池一起换了 还不错价格还便宜

网友:
换板最划算能保三个月,换cpu售后风险大,可以给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
把返修的几率成本算上就行了

网友:
换板换板,成本太高,不想赔钱

网友:
这个风险大,放弃!

网友:
华为这种直接换板子或者退修了,换CPU后面坏了售后就麻烦了不值得

网友:
标压的搞一搞 低压的就没必要搞了 还有如果只是单纯的U坏了还能搞一下 如果是管子短路烧U就别搞了 谁知道哪天又会烧

网友:
从成本和风险考虑,我都是建议客户换机了。无论是换U还是换板,价格都不低了,还不敢保证能用多久,如果没有全新板,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又烧了呢。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直接建议更换主板 风险最小化

网友:
基本都劝退,以防万一保修期内扯皮和亏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换板子   标压的游戏本可以换着试试  能报上价格

这机器换个锤子,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换个锤子,用不久

你哥说的是游戏本

网友:
1500还是有诱惑力的,不过烧糊的芯片应该改一下位置,如下图

网友:
烧成这样,换U修好了过不久肯定会返修

网友:
现在我这边有个维修的尴尬问题,遇到过好多低压坏CPU的,现在的CPU管的太多了,搞不好就烧了,CPU芯片价格偏高,维修的成本和风险就很高,我见有人维修游戏本的板载处理器报价是芯片价格的三倍,但是这样基本上不如更换主板了,换好芯片不确定能用多久,遇到这样的机器要么推走,要么报价换主板

网友:
这种便宜机报了客户也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坏了 一般笔记本都不修的   像外星人   苹果笔记本  客户还会 考虑考虑的

游戏本可以换,低压U不换

网友:
CPU换了客户拿去以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烧,这种类型的供电管都有通病,一坏就会把CPU带走

网友:
你把这个PWM芯片取下来就发现,板层已经烧坏了。

网友:
一般都换主板了,换完U就怕后期出问题,不好交待

网友:
这种烧的厉害就换主板保险 万一换了U 过几天坏了 那就麻烦了

网友:
都是换板 从不换U

网友:
换AMD的主板用还是可以的,带散热片一起,华为用这种芯片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风险大,换板,稳妥。

网友:
现在的用户 不愿意 吃明亏的
这是个坑,对谁都是个坑

网友:
换U风险大,直接换板

网友:
直接放弃换CPU除非你是大神敢直接上去包好稳赚不赔钱的那种

网友:
我们一般换板子  不换就退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