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千疮百孔,还有救吗?

楼主(2023-04-19):
一V星B75_IE35的主板,刚拿来的时候插诊断卡有待机,能触发,上电几秒后自动断电,诊断卡连待机都没有了,然后就发现3VSB转换电路控制芯片UP0104S爆了,换了一个好的,有待机了,但是不触发了,在查主板触发条件时,万用表不知道点了哪里,又莫名奇秒的能上电了,能进BIOS,但是网卡无反应,在查网卡是否正常时,又发现声卡爆了,拆下网卡和声卡后,再上电,发现主板又不触发了,查了IO和桥的上电信号,RTCRST,INTVMEN,DSWMEN,RSMRST,PWRINT也有高低跳变,PWRINT#也有跳变信号,但是SLP_S3一直拉低,用万用表给SLP_S3加一个高电平,IO能发出PS_ON信号启动ATX电源,强行上电各项供主要供电也有,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基本功也不行,QNF也焊不好,经验也没有,有问题就懵逼,像这种伤痕累累的主板还有维修的价值吗?这块板的桥是好还是坏,希望大神们指条明路。

网友A:
这主板买一块貌似也就几十块钱。再去维修就真的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买一块貌似也就几十块钱。再去维修就真的没意思了。

总感觉自己没尽力,应该是不知道怎么发力,这板还进过BIOS,我有点不死心,但是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必竟是不触发。

网友B:
刷一个BIOS试试,或许SLP_S3就会出现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个BIOS试试,或许SLP_S3就会出现高电平

BIOS参与触发吗?

网友:
大哥,BIOS和EC都处于触发的好吗?

网友:
我准备去买个烧录器,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一个BIOS试试,或许SLP_S3就会出现高电平

查了一下,V星的板子BIOS还真的参与触发的,看来要试一下了。

网友B:
建议买RT809F编程器,300大洋左右,比较好用

网友B:
我修过的主板,BIOS和EC都产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的主板,BIOS和EC都产于触发,

以前听讲时序这一块,都没有说BIOS参与触发,看点位图和PDF,不知道BIOS哪个信号是触发必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RT809F编程器,300大洋左右,比较好用

没有钱,有没有便宜一点的,百来块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的主板,BIOS和EC都产于触发,

我感觉这修板的成本满高的,供电时钟和复位小打小闹就可以,这BIOS,总线,之后就是BGA和示波器了,这很难搞呀。

网友C:
SLP—S3   如果刷了BIOS 还不出  基本上  桥就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S3   如果刷了BIOS 还不出  基本上  桥就危险了

主要是修好待机之后这板还进过一次BIOS,所以我不相信桥坏,但是我又没有自信,不知道如何判断 。

网友:
赚经验→花钱;赚钱→(板病大)换板

网友D:
这还修?我前几天修b150,芯片好像是bc3606,我找了一个3607直接换上去,mos管全烧。。。一气之下就把主板砸个西巴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还修?我前几天修b150,芯片好像是bc3606,我找了一个3607直接换上去,mos管全烧。。。一气之下就把主板砸 ...

我也有修的崩溃的时候,但是,菜鸟没有资格发脾气,只能默默努力,希望有一天,只凭一双肉眼,一只万用表,一把烙铁,就能修尽天下坏板。

网友:
像这种板子又不值钱踹两脚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还修?我前几天修b150,芯片好像是bc3606,我找了一个3607直接换上去,mos管全烧。。。一气之下就把主板砸 ...

搞维修就是苦行僧---没有尽头    永远

网友E:
如果你是修好了拿来卖的,那就没必要修了,亏死了。如果是拿来练习的 那就继续修。如果修的话,你现在不要盲目的买什么东西,先找一份h61的上电时序,找到此主板的电路图和点位图,根据时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修好了拿来卖的,那就没必要修了,亏死了。如果是拿来练习的 那就继续修。如果修的话,你现在不要 ...

一是兴趣,二是我10年前放弃了这个行业,疫情网吧开不下去了,我才想到,我必得有一门过硬的技术,于是我又重操旧业了,落后太多了,所以又得从基本的边学边做,先易后难,H61的时序已经了然于胸了,看图没有问题,基础电路,我读书的时候就学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想把数字模块化电路的信号时序以及信号名称的意思以及属性和参数搞清楚,现在除了电源还在大规模运用模似电路之外,都是数字模块化电路的天下。

网友:
主板电池有电没

网友F:
像这种板子又不值钱踹两脚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不上电第一时间测的就是VBAT和RT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板子又不值钱踹两脚直接扔垃圾桶

不值钱的修不好,值钱的更没有办法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