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所有能看见的电容都更换了,还是使用时有吱吱的声音

楼主(2023-04-19):
特别是带硬盘的时候。有吱吱的声音和电流声。大家说说看还有什么可能坏了呢?

网友A:
把 12   5   3.3  电容都换了

网友B:
建议将左上角的管理芯片换一下,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12   5   3.3  电容都换了

朋友,我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哦。包含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左上角的管理芯片换一下,或许会有惊喜!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这种 有可能是驱动芯片  MOS管  电容   都有可能

网友:
先查一查左上角的管理芯片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变压器啸叫

网友:
我以前就遇到过,固态硬盘读取数据的时候 电源也会吱吱响,晚上安静的时候靠近就听到了

网友C:
半桥电路变压器啸叫,多数都是驱动不平衡导致,查一下开关管的驱动电路,还有变压器初级上的平衡电容或电阻

网友:
变压器关系,变压器有点小,自己绑个大点的,功率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半桥电路变压器啸叫,多数都是驱动不平衡导致,查一下开关管的驱动电路,还有变压器初级上的平衡电容或电阻

在哪里个部分呢,可以具体指点一下呢

网友:
变压器啸叫,大负载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个部分呢,可以具体指点一下呢

找到控制半桥变压器初级的两个功率开关管的G极,测对地二极体值,如果比较接近说明不是驱动电路基本正常,如果数值差距较大就是驱动不平衡,查相关元器件;如果驱动电路没问题,可以找一下半桥变压器初级线圈上串联的电容,直接换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可以测一下两个大电容电压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一般是两个大电容的均压电阻坏了(这一步也可以首先检查),直接更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个部分呢,可以具体指点一下呢

刚想起来,变压器虚焊也会啸叫,看一下主变压器焊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控制半桥变压器初级的两个功率开关管的G极,测对地二极体值,如果比较接近说明不是驱动电路基本正常 ...

朋友,你好,我所有能看到的电容都换过了,没效果,所以现在不考虑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到驱动电路有一个三极管坏了,变压器啸叫输出电源低

网友(2023-05-25):
主变压器换掉,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