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77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23-04-19):
一块映泰H77主板坏了,症状是触发掉电,能再次触发,拔掉cpu供电也掉,但是不装cpu或者假负载就不会掉。偶尔小概率又能开机进入bios,但是进入系统后就自动关机呈现如上问题。

上论坛查了一下,查到大佬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0889-1-1.html,他应该是在不上CPU的情况下测得这个Up1514的第七脚是开启脚,这个开启脚他测出来有0.6V的电压,我这个主板测出来只有-0.03V的电压,偶尔开机的时候去测,用表笔一碰这个脚就直接关机了,不知道为啥。现在就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到底是多少了,旁边确实连了一个小的三极管

网友:
先换了再说,映泰小管子坏的多

网友:
供电没有跑全  一般都是控制信号的问题  换管子基本都能好

网友:
先换了再说

网友:
映泰小管子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