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回头看IT8620e 127脚是什么?

楼主(2023-04-19):
老问题回头看IT8620e 127脚是什么电压?有测过的吗?目前0.7V 偏低了
目前拿到一片技嘉B85M旧主板,开机00-10 然后重启,一直如此、

网友:
看了下图纸1.1v vcore cpu的电压

网友A:
127脚应该检测CPU核心供电Vcore,如果0.7确实有点偏低。你测一下126、125、124脚,如果都是0.7V左右,那就有另外的说法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接电阻  和电容  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7脚应该检测CPU核心供电Vcore,如果0.7确实有点偏低。你测一下126、125、124脚,如果都是0.7V左右,那就有另外的说法了。

那三个都是2左右应该正常

网友:
看看127脚外围元件有没有漏电,否则就是io接口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