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分析看看,笔记本不断弹窗USB 电涌问题

楼主(2023-04-19):
       本人用的是机械革命x3s的电脑,之前一直使用情况良好,到现在就是偶尔反复弹窗USB 电涌问题,重装系统测试过了,拆机去除小板也还是会有弹窗,现在只能从设置里面屏蔽USB 问题,这个是南桥坏了吗?第一次发帖,求帮忙,

网友:
USB供电短路了

网友:
不一定南桥问题,多是usb供电问题。
建议找个专业维修点检测维修

网友:
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  建议自己不要搞

网友:
三板斧走起,坏了有维修斯擦屁股呢,不差钱

网友:
我也蛋疼,插上usb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