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板2改运行内存后不开机,通电CPU发烫

楼主(2023-04-20):
小米平板2改运行内存后不开机,通电CPU发烫,内存拆除,CPU一样烫,怀疑内存颗粒问题导致CPU损坏;重新买了内存和CPU一并更换,结果还是翻车,一样的现象,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
有地方干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供电电压 电流  还有就是 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小米小米,事真多

网友:
瞎干肯定翻车了

网友:
换u之前没测量供电吗?估计换上去的也噶了

网友:
没有干好吧